内存坏了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2-09-01):
内存怎么修

网友:
用好内存插上可以开机吗?内存你烤一下看看。查查上面的电容什么的。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电脑找点资料修下、要是别人的没这个必要了吧、、

网友:
看看内存颗粒

网友:
打开芯片,重新制株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也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