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精英NFORCE6M-A V:3.0 12V接口短路,CPU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2-09-01):
朋友送来的一台主机,刚开始故障的现象是按开机按钮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电源保护了,凭经验知道是12V接口可能有短路,拔下CPU附近的12V 4Pin插头,开机电源启动,拆机拿出主板拆下CPU,测试CPU三相供电上下管无短路,根据经验CPU PWM坏的可能比较大,找一板料换下PWM 芯片ISL6566,换好后上假负载开机正常启动,测各关键点也无问题。上真CPU开机启动,但不跑码,关了测试COMS电池电压为零,换电池,再开机还是不跑码,压桥也不反应,这下没法子了,就这点本事,上讯维翻贴子,说此板容易丢失BIOS,想刷BIOS 但芯片是八脚的SPI的没工具,又上网买了一个编程器,三天后东西到了,拆下BIOS芯片上编程器读取里面果然什么都没有,倒霉事都让我遇上了,上精英网站下载NFORCE6M-A V:3.0 Bios,刷完后上机,机子开始跑码了,哈哈哈。上显卡和内存机子有显示了。
悲催的事要来了,把主板装回到机箱内,上电开机,开始跑码,但过了几十秒机子就自动关机了,而且再按开机按钮诊断卡上的灯闪一下就灭了,拔下12V 4Pin接口开机可以启动,他妹的CPU供电又出问题了,量12V 4Pin接口对地短路,拿下CPU 又不短了,难道是CPU挂了吗? 由于手上没有多余的CPU,没法确认,难道真的是CPU挂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9-4 03:22):
问题已解决, 重新检查了上下管, 上管短路,拆下三只上管有一只短了,索性把三只上管都换了.上电跑码OK了,至次维修完成.

网友A:
有没有假负载,测下相关参数,6566充新加焊一下。

网友:
M2的U还是备个吧。  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对地组织是0吗?有时候十几欧也是正常的

网友:
放下CPU后是几欧,0欧就是短路,不是0欧应该是正常的,查别的问题

网友:
有供电场管不良了,,打下场管阻值,,,

网友:
我觉得可能之前故障导致CPU烧了。不过我是菜鸟,判断基本都不准。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你把场管换了再看看

网友:
数码之家的会员,嘻嘻握个手,次CPU之前给别人修机的时候拆过去用过,而且装到机箱里前我还用它点亮过此板

网友:
CPU换到其他主板能点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假负载,测下相关参数,6566充新加焊一下。

同意,用假负载是个好方法,等正常之后再上真CPU

网友:
测量 CPU供电部分的管子 测量阻值是否  哪个不对换哪个 最好把IC也换了CPU供电部分坏了   返修的 还是不少的

网友:
把场管和电容都换了,可能是老化了,

网友:
拆下U是好的 装上就不行应该是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