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S3L无内存时钟

楼主(2012-09-01):
GA-EP43-S3L主板,开机跑C1,内存报警,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查CPU电压,内存电压,北桥电压,南桥电压都正常。用内存打值卡测试,发现无内存时钟,AD线正常。一般内存的时钟,是由北桥或时钟芯片发出的,因为没有这个板的时钟芯片更换,所以先加焊了北桥。(因为坛子里很多同志们说北桥虚焊的情况比较多。用CF260焊的)加焊后,试机,故障依旧。最后报着试一试的心态,刷新了BIOS,好了。看来,技嘉主板坏BIOS是通病呀。一般BIOS坏,很少会插了内存也报警的。至少我是还没有碰到过。这张板是第一次。本人水平有限,高手们匆喷,我就是写出来,给大家一个提醒

网友:
楼主高手呀,这都被你搞好了。

网友:
现在 出的板子  BISO出问题最多了。我一般都是先打了电压正常就果断刷BISO了{:4_128:

网友:
华硕板,BIOS坏的好像比较少。INTEL原装板,技嘉板坏的多一点

网友:
我手上有个K45的机器,也是没有内存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