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4736ZG的NEC 大电容OE907

楼主(2012-09-01):
今天遇到宏基4736,开机有时候进系统掉电,有时候开机显一下掉电,有时候直接不亮就掉电了
CPU用的是NEC电容 OE907 ,当时为了防止损坏主板,就绑电容的方法,焊接了一个6.3V 1500的固态电容
不过,情况虽然有好转,但是依然掉电,当时又绑了一个电容上去,还是依然。
不过有个情况被我发现了,绑上去的固态电容,发热异常,而且,连接线的温度更高。
最后被逼的,撬了NEC电容(是撬的,用美工刀,划开电容外壳,然后一直撬到最后)
焊了6个330(不过最后没焊上去一个,也就是用了5个)
看电影一个小时正常,估计是没问题。

网友:
恩 多焊几个保险

网友:
超过4个就应该可以了,就是拆的时候要有手法,不能乱搞,要用美工刀划开盖子,然后慢慢撬就行了

网友:
大电容,哎,都没机会换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 VOUT输出 波形  问题更直观了,

网友:
这是个通病,一个月过来好几台机器,只要是这款inter的直接换NEC电容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这个通病。。。一般有四个330 就够了。。

网友:
呵呵,天下人都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其实不需要撬那个大电容,直接给多补几个330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第一,是没地方补,第二,串的电容,发热严重,所以只有拆了

网友:
这个机,我也修过几台,就是电容那里的问题,换这个NEC电容,我一般上4个330U的,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不建议换原电容 我都给换4个3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