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261WD电源高压一体板有点小问题

楼主(2012-09-01):
现象貌似跟这个帖子里的一样帖子地址,点击进入第一张图,那个二极管拿掉就能正常显示,不过我替换上了新的,又没显示了,跟坏的一样电源灯不亮,求科普,求解释;那个卸下来的旧二极管我测了一下,的确击穿了;谁有这方面经验的,图片我就借用那位兄弟的图了,一模一样的!

就是做标记的那里,有一个SB560的二极管!替换过后就跟坏的现象一样。。。。卸掉后又有显示,我就怕卸掉后会有隐患!

网友:
从坏板上拆个试下,或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做整流用的,后级可能有短路现象。

网友:
测了一下重新卸下来的新的SB560,发现它已经被爆菊了。。。。。。。
换了两个新的全部被爆菊了,估计还有地方有问题,算了,不搞了直接卸掉了

网友:
就是有点搞不懂,这个Sb560跟下面的那个SB520是并联的,为毛SB520没被爆!

网友:
有没有试一下用SR560换那个SR520结果会怎样?

网友:
还好,我看了,但是不明白!

网友:
楼主机子用得还好吗?  我有同样的问题,    也是准备不装

网友:
看电路分析啊,他是有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其他心片还有问题

网友:
稳压管 只要电源不出问题 不装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