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运行慢

楼主(2012-09-01):
一台hp 540 960 北桥的主板,之前内存条坏了,内存上面有一颗粒烫手,严重短路,换后机器运行相当的慢,,,己经排除了硬盘和cpu 机器发热量也正常,系统里面开两个窗口就卡机了,,而cpu 使用量并没有达到100%,,,一气这下换个南桥和北桥仍没有改善,,不晓得从那下手了,,有没有修个类似故障的,,,给点见议

网友:
此机电源是18.5v 小头,中间不带针的那种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种问题我还真是没有见过

网友:
CPU插座有短路

网友:
你看下 CPU有没有进入休眠状态。    PSI#这个信号不能为地。在CPU供电模块那边。

网友:
写下BIOS  看下内存供电

网友:
CPUZ查一下CPU运行速度是否和实际标的一至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汗呀

网友:
有没有换硬盘试试啊

网友:
我的CQ 511也是同样的问题,这个机器不存在原不原装电源的问题啊。这个机是小头电源。我的同样也是 进系统运行特慢。什么都不操作 鲁大师看CPU使用率都在百分之30以上。打开个网页 立刻百分之80以上。奇了怪了。BIOS已经刷到最新的2011的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最后放到烤箱里面烤了一天,,居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