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661FX-M7通电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2-09-01):
今有一块联想主机,主板型号为661FX-M7,开机通电不显,拆主板上电测试,跑线3.3V, CPU 1.08Vi,内存:2.5V,能复位。拆下CPU风扇,重新安装CPU后,上电测试,联想的LOGO画面有了,高兴之余,装机后再测试,开机不显,于是又拆下CPU风扇,重试还是不显,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懂。。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2-11-02):
精英主板有好多是CPU座虚焊·像你这种情况估计就是属于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