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系统坏了 桌面文件在pe下拿不出来?

楼主(2012-09-01):
最近搞了好几次都没有搞好
都是客户的系统【w7】的坏了
桌面有些资料想拿出来
我说进pe看看
不料打开administrator文件夹
提示无法访问  或参数错误
但其他文件夹都能打开    还好资料不是很重要
直接装系统了
  现在我就想怎么能把原来桌面的文件给拿出来  【在pe下】
后来听说w7有保护
但不知道怎么搞
故此求教
不要给我说什么什么数据恢复

网友:
c 盘应该有打开桌面的文件夹啊

网友:
不一定看怎么损坏的,正常是可以的。今天遇到个系统损坏,进PE提示c盘读取失败。不行格式话
然后在PE数据恢复也可以。

网友:
应该是在c:\\user下面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PE下打开User目录,里面有你系统所有登陆过的用户名称。然后再进入你想要的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