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背光灯电压是多少V

楼主(2012-09-01):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22寸LED显示器过来,说是不通电,拆开一看,电源管理芯片都被拆了。以前也没有修过LED的显示器,就不知道LED背光灯电压是多少V的,我想用12v、5V通用电源板代换,就是不知道LED灯供电是多少V的。请大家帮帮忙,在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要知道 LED肯定比 LCD省电 省电部分就是灯不同 有直流电源的话 从3V开始慢慢往上加电压 加到亮为止 看显示是多少V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