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单用电池、适配器都能开机,同时用时大电流

楼主(2012-09-01):
型号:ACER4738
现象:先是短路不开机,修复后单用电池、适配器都能开机,同时用时大电流,望大侠指点
上图:

网友:
不就是保护隔离电路两边都开了嘛

网友:
同时用 电流时比单用电源要大很多  这个正常呀   一起用能点亮吗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那2个MOS管短路了吧

网友:
查一查充放电,隔离管那一面的电路

网友:
有一管子坏了吧,保护隔离的

网友:
隔离管子。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那几个MOS管。

网友:
同意,应该是保护隔离的管子坏了吧

网友:
看不懂,还在学呢

网友:
取掉电池的隔离MOS管看下能不能用,我们取过华硕的,差不多的情况,取掉电池隔离的MOS,电池还是可以用,也可以充电,一起用没事。你试下

网友:
取掉电池,量下电池的主供电接口上是不是19V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电池到公共点的隔离管穿了,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将保护隔离和放电MOS管换掉肯定OK。。
之前修到过一台ACER 4930,一样的现象。。
隔离保护发烫,电源和电池公用就大短。。

网友:
嗯,应该是放电的管子坏了,换个试试看

网友:
一起用大电流不就是没隔离电池么,重点查电池的隔离保护,就那么几个管子而已,不行的话全换掉

网友:
直接就换掉两个隔离管保险,

网友:
这种问题是放电MOS管坏引起的。不用查了,我遇到很多了。记得是放电MOS管。拆掉换个就行了,有些机器不装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