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R518开机不亮

楼主(2012-09-01):
开机电流到0.84就不动了  各路电压都有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要看有没有,CPURST,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故障,示器波打一下CPU电压,内存电压波形,内存条件,内存数据波形,CPURST# CPUPG ADS# BIOS CS#  BIOS 数据信号波形。

网友:
换跟内存试试。内存槽清洁下。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重点查内存条件,打下内存的阻值

网友:
重头查起吧  CPU  供电 时钟  复位  这种机好麻烦

网友:
看图纸 从头到尾细细查

网友:
过了内存没有,先查下吧

网友:
好了 来了个一样的笔记本 BIOS换了下就好了   一开始在论坛里下载的BIOS刷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