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康佳LC42DS30D液晶电视黑屏,求救

楼主(2012-09-01):
康佳42寸液晶电视开机黑屏 指示灯正常《绿色》下边一个按键可调指示灯为红色,我认为应该是待机键,其它按键都不管用,屏没有任何反应。没有遥控器。请高手指点一二。
黑屏

网友:
那可能高压坏了

网友:
24V.BLON/3V都正常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

网友:
高压板 或者灯管

网友:
+24v +12v +4.8v ?

网友:
如果高压板供电都正常那就可以排除电源板和主板的问题,故障在高压板

网友:
如果有一个按键可以,其它按键应该是好的,只是你看不到,估计是高压板问题,因为你那可以按一个键到关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