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未动,波波先行。

楼主(2012-09-01):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1410.,待机电流0.006.触发到0.027.就不动了。交给一个兄弟修。我就在论坛给他找图纸。.图纸给他后。我就在装机。(自己做的显卡,还得自己装机)。兄弟研究了一会,说不行。让我来。可我机机还没装好啊。(此处略去,装机500字)。我拿到主板后,按开关触发。果然和之前一样。像这种问题,不外乎,EC围绕南桥,南桥围绕EC。果断拿起我的万用表往EC晶振上戳。实测一边1.40V一边0.7V.这个.....算不算正常?????波波?这是我才发现角落的波波呆呆的对着我.........用波波一打波形,1.4V那边有个正弦波。并且示波器左下标示.32.768MHZ。 换另一边。波波给我一条横线。左下角,几个****。 再换回原来那边,还是正弦波。想了几秒。(并且抽了根,我爱的南京)果断干EC.(而不是晶振)在料板找了个EC,几个脚都外了八丈远。我给他做了个小手术。(图中的红圈处就是歪脚的地方) 焊上去。上电用波波测波形.OK.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 接屏OK, 亮机.PS(一般晶振不对,都喜欢换晶振,但是我就列外,还有晶振两端有电压差,不一定就是正常的)。加分不是扣自己的分,你懂的,我会分享更多的。

补充内容 (2012-9-2 08:50):
晶振有压差,不一定就是没问题。但是也不一定是好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综合问题拿主意去判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2-9-2 18:32):
关于EC晶振问题,祥见25楼。

补充内容 (2012-9-4 08:32):
此篇帖子,真是喜忧参半。喜机器修好了,忧晶振问题抓住不放。(其它就不多说了)本论坛之前木有人讨论EC晶振两边波形问题,此贴一出,必然争议,在此说明一下,本帖的内容请大家不要模仿。分享在于动力,你懂的。

修过的机器,一直都是一边正弦波一边无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6673-1-1.html

网友:
楼主修好此机纯属巧合 EC晶振波形本来就是一遍又 一边没有

网友:
今天分加多了,没法给你加了,但不代表你的案例不精彩

网友:
你发的贴子一定顶 分享精神 大家都懂的!!!

网友:
纯属巧合

网友:
楼主运气也好啊

网友(点评):
纯属巧合,修好了就行,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完后两边都有波。。。。。。。,所以才换的EC而不是晶振。

两边都有32.768吗?  不是吧  天天用波 还真没怎么遇到两边都有32.76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有32.768吗?  不是吧  天天用波 还真没怎么遇到两边都有32.768的

看来你只会用AUTO啊。。。。。

网友(点评):
一个是XIN ,一个是XOUT ,幅度当然有差别,波形是肯定有的。另示波器设置不对测试时会造成晶振停振的。

网友C:
晶振两边是有压差,但肯定都有波型的,只不过是波型不一样罢了,像一边有波一边为一条线肯定不对的,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先会去查是不是晶振、谐振电容自身的问题,而后再去搞EC。

网友(点评):
晶振两脚都有波形才正常,可是很多时候只有一边可以测到波形,另一边测不到,是因为探头干扰了。

网友:
我最近弄个hp4321就是反复上点电流上不去,就像短路似的,我也发现晶振不对。没有示波器,只能是瞎换,换完桥和晶振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晶振两边是有压差,但肯定都有波型的,只不过是波型不一样罢了,像一边有波一边为一条线肯定不对的,像这样 ...

呵呵,其实大多数晶振都是有源晶振。初略一量晶振加AUTO键,示波器自动选择量程。当然有点问题。那条线其实还可以细调的。调成你需要观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其实大多数晶振都是有源晶振。初略一量晶振加AUTO键,示波器自动选择量程。当然有点问题。那条线其 ...

今天碰上个机器,EC晶振一端波形正常,一端有瞬间波形后,就变为一个一点几V电压,但是还是能够开机,点亮,不知楼主遇上过没有?

网友(点评):
你这个正常,有时候一脚会测到波形变直线,这点好像张先生有说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碰上个机器,EC晶振一端波形正常,一端有瞬间波形后,就变为一个一点几V电压,但是还是能够开机,点亮 ...

遇到过,EC晶振一端有波一端无波。正常的机器,是可以开机的,因为有源晶振一端是高电压。但是本机你得结合病状来判断啊。。。。。。。。EC晶振主要是给EC用的,那么只要开机键上有3.3那么晶振就是工作正常的。经过整体分析加经验,所以直接干EC不是晶振。

网友(点评):
我的示波器是ADS 1102CAL 表笔要调成x10档才能测到波形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和我这用的好像是一个牌子的,因为我对示波器的操作不怎么熟练,正在学习中,所以一般不会先择用AUOT档。

网友:
示波器都没有用过,真是的!

网友:
不错,看过了!分享快乐!

网友:
这个案例确实精彩!精彩的案例不一定要有多精彩!技术好是关键!

网友A:
早上来正好有一台IT85的机子  测量了一下  一边32.768   一边只有300mv的一条线  机子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上来正好有一台IT85的机子  测量了一下  一边32.768   一边只有300mv的一条线  机子是正常的

呵呵,你把那条线再调一下,你会看到一个波动范围。。。。

网友:
楼主能不能告诉一下,另一端的波型怎样调,经常都是一端有波型,另一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