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DE硬盘不能上945板子

楼主(2012-09-01):
用IDE硬盘不能在945板子正常使用,系统能装上去就是不能启动,试过跳线都不行  ,换了好几个系统也不行,硬件方便绝对是好的  硬盘也一个坏道都没得,我纳闷了,哎!再换,最后换了一个安装盘什么都搞定了,哎!俺是新手这些都小问题不过有时候小问题会成大问题 ,希望能帮助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

网友:
注:  ghost能够装进去,就是启动不起来,是不是所谓的挑系统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重建MBR就会好的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有IDE接口就能上这类硬盘,,,你慢装个试试呗

网友:
可能是系统分区或引导有问题吧。这个情况遇到很多。

网友:
有没有接光驱,试把光驱拆了再进系统

网友:
看来我们都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GHOST系统装不进去,后来换安装版的一次搞定

网友:
光盘系统GHOST文件有损坏。

网友:
你那主板是不是牌子的啊?

网友:
板子不是牌子的而且 系统也换了N多个  最后还是安装盘搞定的{:soso__1067429742042129298_2:}

网友:
装下安装版的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
  学习了, 东西都说是一点一点积累的。

网友:
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2012-10-12):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C盘没有激活啊。

网友:
硬盘有隐藏分区吧  没重要东西就全格式化  分区   如果有资料那就用软件把隐藏分区删了

网友:
重新分区应该能行

网友:
路过.不懂.不过还是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