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安泰信不行啊 想买进口二手的 推荐个

楼主(2012-09-01):
安泰 信306H 用了两年 前几天 不发热 换了芯 今天 发热又不行了 要调得比平常高才行  上次就是这样的 以为换了芯 就好了 可才用了几天 又发热不行了 国产的不能相信了  买进口二手吧 大家给推荐下吧 在此谢谢了

网友:
属普及版的品牌,我买的稳压电源也吃过亏,烧了我一块本子板子

网友:
焊台国产的其实也不错了,主要是2个方面
一、烙铁功率打折扣,主要是变压器功率不足量
二、烙铁头材料差,容易氧化或者被猪焊剂腐蚀

我实验室几台烙铁都是100块以内的936,都一直工作得很好

网友A:
我的焊台是自己做的!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调一下面板上的CAL,在面板有一个小孔标有CAL。

网友:
306H价格也不低了,三百多块钱了啊。呵呵。高频烙铁

网友:
白光二手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焊台是自己做的!

我网上买了个白菜白光 DIY的 还没到 看评价不错

scx
这个发热速度,闪电般的快

网友:
我在网上淘了一个旧的焊台AS-300A都300了全新才300.。。。。可惜我的烙铁找不到好点的烙铁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网上买了个白菜白光 DIY的 还没到 看评价不错

能给我个购买地址吗?我可参考下,谢谢! fishdreams@qq.com

网友:
同事说安泰信是玩具 我伤心了

网友(点评):
也不用那么悲观,安泰信的产品比较适合像我这样维修量不大的用,也不错的。毕竟安泰信的价格和白光比还差一截,再说白光谁敢保证买的就一定是好用的正品,安泰信买到正品的几率大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给我个购买地址吗?我可参考下,谢谢!

淘宝上搜白光DIY  就行了 有100多个评价的那个  不过现在不买日货  不要买原装白光芯了 买国产的芯吧 还行

网友:
我用的是国产A1321发热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搜白光DIY  就行了 有100多个评价的那个  不过现在不买日货  不要买原装白光芯了 买国产的芯吧 还行 ...

谢谢你,我挑了个X5  挺迷你的,个人比较喜欢。

网友(点评):
x5电压才19V低了点。用24-28V会更好。 我用36V(小改一下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