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来分析这个图,,

楼主(2012-09-01):
这里的3VPCU 经过PR145  PR144  到BL/C#是什么意思、??

高手讲一下,,不明白  经过电阻后还有电压吗??应该是多少,,怎么算???

网友:
电池电量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

我不是高手  还有  楼猪,你的头像又点夸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还有  楼猪,你的头像又点夸张

  哥,你别这样打字,,像骂人一样,,,头像只是图片,,你想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你别这样打字,,像骂人一样,,,头像只是图片,,你想多了,,

电池电量低,这个是给IO的信号,如果这个信号为低,机器是不能加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量低,这个是给IO的信号,如果这个信号为低,机器是不能加电的

其实我主要想后,,后面的3VPCU  经过两个电阻,,后还有电压吗??这个怎么分析

网友:
VIN>7.5V时,pr146和pr143分压后得到的电压值是》3.3v的,这时,PU10pin4输出低电平,那么bl/c#拉到地你可以认为BL/c#的另外一端悬空);vin<7.5v时,pu10的pin4输出高电平,那么3vpcu虽然经过2个电阻,但是由于另外一端悬空,所以可以认为是悬空电压,电压为3vpcu

网友C:
这个是电池检测电路,VIN那里小于8V的时候,芯片的一脚就会大于3脚,那么4脚就会发出一个高电平,那么BL/C#就会把高电平发给EC,提示电池电量低要关机

此为正解!非常清楚明了!

网友D:
道理9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D19用于钳位,当VIN>=7.5v时,经PR143 PR146 分压后的电压 将被钳定在3.3v-4v(或3.6v)之间,PU10 3脚>=3.3v 使PU10 4脚内部接地,BL/C#为低(可理解为悬空电位)加到EC,EC判断为电池电量充足。 当VIN<7.5V时,经PR143 PR146 分压后 PU10电压<3.3v,PU10 4脚开路,3VPCU经PR145 PR144 加到PQ34 G极 和BL/C#  导通PQ34使PU10 3脚稳定接地,BL/#得到稳定的3.3v EC判断为电池欠压,PR145 47K是上拉电阻,  PR144 100K用于限流,防止对EC造成冲击。

网友(点评):
很清楚,很详细了!

网友:
这就是比较器电路,用于电池电压的检测。

网友:
这个后面 3V是开漏输出的  同相大于反向有3V上啦   反之 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
这有点迷糊了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11楼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此电路重点是通过Pu10来控制BL/C#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低电平时IO认为电池电量充足 高电平时则认为电池电量过低通知IO关闭电源不能触发

网友:
补充一点点,那个vin可以使适配器电压,可以使电池电压。。。。

网友:
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道理9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D19用于钳位,当VIN>=7.5v时,经PR143 PR146 分压后的电压 将被钳定在3.3v-4v(或 ...

分析很清楚,,我似懂非懂,,在学习中,,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电池检测电路,VIN那里小于8V的时候,芯片的一脚就会大于3脚,那么4脚就会发出一个高电平,那么BL/C# ...

学习了,是这样的。培训时老师也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