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板号:LA4841P 跑代码DA

楼主(2012-09-01):
DELL 1427 板号A4841P
独立显卡板
电流有一次跳变,到0.9A左右停止。诊断卡代码:20-30-DA,停在DA。
换独立显卡板,还是一样。不插显卡,也是DA。北桥按压和加温,没有变化。
请教各位,应该重点查哪里?

补充内容 (2012-9-21 20:44):
此板修复,是U55的10脚断线。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检测卡是哪里买的呢?我买的都不能用哎,给推荐下了,谢谢!

网友(点评):
就淘宝上买的。有的板子不能用是正常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HP4411S也是DA是网卡坏了!

网友:
照着时序来啊,什么都没写就问什么问题,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我那个基本就不能用,还花了45块+运费,郁闷死了。

网友:
电流就跳一次 说不定CPU都没过 应该和显卡没关系

网友:
此板修复,U55的10脚断线。

网友:
查查主板的的够供电

网友:
戴尔的可以看指示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