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笔记本 待机0.36A

楼主(2012-09-01):
一台华硕X82S
笔记本
开机没有反应,板号F80S 待机0.36A ,3.3V没有、5V变2.3V,更换PS51020 无果。此芯片有轻微发烫。但有时候待机0.01 有是正常的,可以开机。向老鸟求救!谢谢
笔记本

网友:
PS51020是5V转3V的 一般这个芯片发烫IO坏的多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也碰到过

网友:
加焊IO了没 ?有时能开,应该是有什么虚焊了

网友:
不是IO 就是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