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绿块,红块

楼主(2012-09-01):
我想知道有没有一种工具可以完全抹掉硬盘上出现的红绿块坏道?

网友:
可以,直接开SF。

网友:
正版PC3000可以处理绝大部分的红绿快。

网友A:
不知道二楼说的开SF是什么意思

网友:
mhdd 屏蔽掉

网友:
都不可能完全抹掉的

网友:
硬盘修复

网友:
物理i性的,只能说让软件检测不到

网友:
mhdd里面可以抹去吗?我怎么不晓得????PC3000没钱

网友:
PC3000才可以吧……

网友:
SF  好像是自校准,,,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工具可以完全抹掉硬盘上出现的红绿块
求解

网友:
修 盘直停留在PC3000 上不行的  ,能修的免费工具多了  红绿快多没有好办法  要跑厂家校准

网友:
红绿快多没有好办法  要跑厂家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二楼说的开SF是什么意思

自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工具可以完全抹掉硬盘上出现的红绿块
求解

加表,PC3000全盘擦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不行就SS吧 .

网友(2012-10-05):
说得都很深奥,没有肯详细解释的。

网友:
应该可以修,但是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