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10m 开机电流到0.4a 掉电修复

楼主(2012-09-01):
戴尔 510m
机子是同行拿来的 说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 拿到机子首先把电池取下用稳压源上电发现电流跑到0,4A后5-6秒的样子掉电 反复几次都是这样  那只有拆机了  裸板测试插上mini卡代码跑28 然后几秒掉电 基地搜了一下又说内存和北桥问题的多一点自己也觉得是这样有了方向就动手吧  首先还是测了一下cpu供电有0.9v的电压 然后用mini测试卡 测了一下pciret复位有3v的从低到高变化说明南桥已经发出了复位 测cpurst也正常 现在只有把重点放在内存和北桥了 用内存测试卡测试 电压 数据线和地址线的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正常 测北桥供电2.5v vtt1.2v  hccREF基准都正常 没办法了就加焊了一下北桥结果还是一样跑28 心烦放在那里不管了   刚放在那里同行就来催了哎 接着修吧 坐下了想了一下还有那里没注意到因为拆机的时候发现风扇里面很多灰 会不会是温度的关系吧北桥给烧了 还有就是温控的问题 北桥刚才也加焊过了 那就先看温控芯片吧找到温控芯片心烦也懒的测直接就把温控吹下来了 然后上电 电流跑到0.4v 047v 跳了几下看指示灯1 2 3全部亮了一下然后1号指示灯亮23灭 这样的话应该正常了但电流怎么还是上不去那 接上屏试试吧 开机电流从0.4v跳到0.7v心里有戏 dell  logo出来了但mini诊断卡还跑28郁闷   哎早知道直接查温控了 害我查了好久的电压信号  因为找不到这样的温控芯片 想问问各位 要是不上温控芯片会不会有事?

网友:
楼主是怎么联想到温控芯片的啊 ?

网友:
哈哈 ,楼上的  人家都说了  风扇灰尘多 可能把北桥 温控的问题

网友:
呵呵 以前在基地里看到过很多修温控电路的 所以有了这方面的思路  多来基地看看帖是有好处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59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