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 190EW9显示器左边花屏

楼主(2012-09-01):
飞利浦液晶 190EW9显示器,收回的,原是高压板坏,修好后感觉这个显示器还不错,就留下来自用,用了大半年都没什么问题,
但就在前一个月,广东这边因几个台风前几天都热得坐不住,这台显示器从早上用到下午的时候突然左边开始花屏并且上边有黑色的闪线,都在左边出现,右边很正常;急忙关机。
过了半小时后冷机再开整个画面也很正常,2个小时后左边又花屏。经过大半个月试都是这样,冷机一切正常,热机后约1到2个小时后就出现左边花屏。用风扇在显示器后边直吹着就没事。用3  4个小时都行,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了吧,有修吗?

花屏时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12-9-3 12:57):
已解决,谢谢大家的支持,用屏背PCB板上面的保护金属片作为散热,昨天用了一个下午都没事。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兄弟  你这张图是截图的吧?如果是的话.出现 这问题和你的显示器 应该是没关系..检查显卡驱动.或者显卡硬件..

网友:
这个是示意图,PS出来的,因数码相机太差,拍的效果不好,所以照着PS一张清楚的给大家看。已注明主机是好的。问题是出在显示器上面。、

网友A: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啊  芯片过热  给他降降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啊  芯片过热  给他降降温啊

应该是屏上的芯片过热,但屏电路只有那么一丁点空间如何加装散热片呀。而且还不知是那个芯片热呢。

网友B:
里面加个小风扇

网友(点评):
没语言了

网友:
芯片过热,加强散热

网友:
路过,帮忙顶一下。

网友:
对,散热问题,想办法散热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加个小风扇

I服了U,最好告诉我怎么加

网友:
既然是自用,那就把外壳都拆掉的了。

网友:
让显示器进行裸体,这样它就凉快了呀,哈哈哈

网友:
屏电路上最大的那一块芯片,粘个散热片上去,最好还是换一个,不过先试试,看加散热片能用多久

网友:
芯片太熱可加裝小風扇或是上個散熱片就好了

网友:
   看是屏问题

网友:
     LZ  还是拆开再看看好了   毕竟有问题了、
现在能坚持3小时以后呢是不
也有可能不是屏

网友:
多谢各位的意见,现在想着如何在1mm多点的空间里如何加散热片,加风扇是不可能的了,空间太小了。

网友:
知道是散热问题了就想办法改善散热问题。
自己用的显示器无所谓了,可以这样:
首先,屏芯片上加一个薄薄的散热金属片,垫高到贴在那个电路板的盖子上,这样这个盖子都为他散热;
然后显示器后盖,加个小风扇往上抽风,让显示器内部凉快起来。

网友:
谢谢各位,在芯片上加了一片铝片,再在铝片上贴上一片导热胶片;原屏电路板上有一片溥胶片和一块保护金属铁片,现在胶片上剪开一个方形,让导热胶片直接贴到铁片上散热,试了一个下午好像没事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IC起热引起的,要想办法加大散热试一下。。。

网友:
感觉好像是屏不行了,最好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需要外部辅助散热 我想那个芯片可能是开始老化了 能否替换个一样的呢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外壳拆掉,加小散热片,连散热桶,再加风扇、、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驱动板、?

网友:
要么瓶的问题要么就是驱动板
,屏线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显示器还是这么怪的事。。。

网友:
程序问题吧?在用通用的点下就可以判断是屏还是驱动。

网友:
治标不治本啊,还没查出来时哪里过热,用的不安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