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里面接个喇叭

楼主(2012-09-02):
我手上现在有块华硕P5G41T-MLX主板,在旧的品牌机上拆个喇叭,想把这个喇叭接到主板上,省得用外置喇叭。节省空间。   拆下来的喇叭就一根 红线  和一根黑线,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机箱里不建议接喇叭,容易震坏的

网友:
机箱里接喇叭,硬盘伤不起!

网友:
看过以前老联想的机子吗?那里面的那个音箱效果还多好的。硬盘还是经得起。不过现在的机子不能放上去了。

网友:
不行、硬盘伤不起、    为了个喇叭 把硬盘搞坏了 你有钱啊

网友(2012-10-19):
如何接呢?我也想接一个,可是不知道怎么接。求解

网友:
可以接,接小些的,找音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