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灯管电流问题

楼主(2012-09-02):
有的时候液晶一闪就灭,换高压板,不好用,用单独灯管能点亮,我看应该是灯管电流问题,不匹配造成保护
我有直流电源,测单独灯管电流,想问下,灯管电流时两只一样的就可以,还是四只灯管电流必须都一样才可以?
谢谢!谁还有好方法,能介绍下吗

网友:
dang当然是所有灯管楼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测,相差不大就行,

网友:
四个灯管应该都一样才行啊

网友:
加个电容上去就好了。

网友:
加个电容上去就好了

抱歉我是新手,电容怎么加啊

网友:
灯管有问题不能随便去保护 严重的能把亚格力背光板烧焦 屏也能烧坏 联想20寸有一批就这样

网友(2015-04-15):
我也是通用问题 买了10根新灯管 换上去都不能用  但单根测试是好的 原装的高压板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用另外显示器的灯管试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