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的问题 ~~~~~~~~~~~~~~■

楼主(2012-09-02):
本来是英文win7, 可以直接在系统内转中文系统吗?
去官方维修能不能帮你转或重新安装?

如果自己重新安装win7,可以用ghost吗,安装前要注意什么,要在CMOS上改什么吗?

网友:
注意资料的备份就行啦

网友:
重装一个中文版的windows7,当然可以用GHOST了,有资料的话,先把资料备份起来。

网友:
可以转中文WIN7系统 。。去维修站一年内可以帮你还原WIN7英文系统,中文要收费。。自已安装可直接GHOST

网友:
只有重装系统的!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装的。

网友:
把之前的系统备份一下,就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不用改直接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