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帖,关于三角形元器件疑问!

楼主(2012-09-02):
下面是我今早看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5914-1-1.html

里面那个三角形的元器件原理能否给我讲一下。看回帖发现这是充电检测电路,而这个东西大概是电压鉴相器(不知道对不对)。

需要大神帮我解决的问题是。
1 这个什么东东。
2 什么条件导通,什么条件不通,并说明导通路线。

小弟感谢

网友A:
1、LM331是一个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
2、当+(同相)大于-(反相)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LM331是一个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
2、当+(同相)大于-(反相)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当+(同相)大于-(反相)
是什么样的线路呢。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再说的仔细一点,我很笨。谢谢你

网友:
同相就是运放的1脚,由3VPCU提供电压;
反相是运放的3脚,由公共点VIN经过两个电阻对地分压所得。

网友:
2L分析图纸功力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