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显示器

楼主(2012-09-02):
今天去接到一台山寨板显示器   插上电源是   可是等3至5分钟就黑屏了  怀疑是按键坏了  可是换了还不行     换了驱动板   就正常了

网友:
3-5分钟黑屏了指示灯亮吗?屏幕有暗像吗?

网友:
这个现象就是驱问题动板的

网友:
用几分钟屏暗的,我一般怀疑电容和灯管,驱动板还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