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KC19C高压板如何去保护?

楼主(2012-09-02):
HKC19寸显示器灯管亮一下就灭,屏幕有暗像,应该是被保护了,如何去掉保护呢?

中间有一个16针脚的IC芯片,型号是:AZ7500BM-E1/936R18,四灯管的,两边有两个4606的MOS管。
有人说在这个16针脚的芯片上找到保护的针脚把它接地就行了,可是我不会找,求助高手

网友:
1        AZ7500BM-E1         第4脚        接地

网友:
这样貌似有危险!看一下是不是个别灯管的问题,用短接的。

网友:
直接把高压板改成两等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还是应该确定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要是灯管问题只是去保护是一种不安全的选择。是不可取的。

网友A:
藐视楼主  是修HKC的吧   3306这款板子 是新出的板子  你就在找保护电路啊

网友:
应该是8836+3306 这板子两灯的  你还改保护 ?

你就不怕电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藐视楼主  是修HKC的吧   3306这款板子 是新出的板子  你就在找保护电路啊

2009年就有了

网友:
    我 只知道 。 现在这款板子 都是两灯的。

网友:
到底是否打算

网友:
你就是去保护了也用不多久  最后连灯管一起换  还不如把高压部分锯掉改了条子上去不是更好么 这板子一般都是高压部分问题 都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