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盛达电源强行开机风扇转几秒就停

楼主(2012-09-02):
昨天修了一个荣盛达电源,扯开看了一下,觉得无大问题,就通电测试,量绿线对地有6.8V电压,正常。强行加电风扇转几秒钟就停了,查基本元件都正常,换过带12V负载电容稍长了几秒钟仍无果,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检查电容性能有无鼓包?漏液?容量降低?再说吧。

网友:
电容无鼓包 漏液 容量降低

网友:
绿6.8高了吧。看494的12脚是多少。换49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