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开机像是保护

楼主(2012-09-02):
R60插电源待机0.03,3V5V1.5正常,没有1.8V,按开机电流马上变成0.00没有待机,同时3V5V没有,电压给拉低了,检测BD4175KVT,25V38脚变成19V,芯片换了还是一样、、请问什么问题,有什么通病的,待机芯片1901E也换了还是一样,3V5V电容也换了、、、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没有1.8先解决1.8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在论坛上发的不少了,你搜搜吧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没有1.8先解决1.8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在论坛上发的不少了,你搜搜吧

我发现1.8V电压不对,待机时没有,按开关瞬间有0.4V左右的电压,很快就没有了,我想应从这里着手吧,但还是没有思路,北桥应该没有坏的,这个电感的阻值有16欧,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1.8V不正常,开机肯定保护

网友:
请问R60 待机的时候有那些电压,能告诉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