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牙膏当硅脂修好了一台电脑

楼主(2012-09-02):
今天给一个客户修机子,根据客户反映的条件就是打开游戏之后没玩一会儿就黑屏了,再开电脑就开不开了,等过了几分钟后就又
能开机了,于是装了个360硬件大师一边监控着温度一边打开游戏,刚一打开发现CPU温度一下就到了80多,还没来得及拔电源,CPU就到了113度黑屏了,于是拆开机箱卸下风扇,看到以前涂抹的硅脂都干了,欲再抹些硅脂,不料硅脂找不见了,心里一想好像牙膏和硅脂类东西差不多,但是牙膏好像是导电的,于是怕短路就少抹了点牙膏,上好风扇,再次开机打开游戏CPU温度恢复到41度左右,恢复正常。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虾扯得动蛋吗?
你干脆把CPU擦干净 直接上散热器得了。论坛又出一个瞎扯淡的。
牙膏干得那么快,估计两天后回来找你,还是先准备好硅胶吧
楼主是来显摆的
如果是硅脂变干,有找不到硅脂的话,用卫生纸把cpu和散热器上面的硅脂擦干净,然后装上散热器就行了。温度比涂硅脂时高1-2度,不影响使用。用牙膏是错误的!

网友:
呵呵,敢于创新,以前遇到过用牙膏{绿箭}牌的,拆开芳香四溢,只是都干上面了,AMD的CPU连根拔起,用酒精泡了好久刀子割了好久才下来

我又一次修AMD4000+的cpu粘在散热器,把散热器夹在台虎钳上,用木棒和榔头才把cpu敲下来。
是,有用其他,拔都拔不下来

网友:
牙膏真的好用么,貌似LZ用牙膏散热不错。

网友:
创新加实践。。。强

网友:
我只看过客户的机子有牙膏,,,自己的没试过

我也见过。

网友:
牙膏能行吗?人家粉都不行呀
有没有常识? 牙膏挤出来就算放常温下,放2到3天也干了, 你拿去当硅脂用!? 还有,如果风扇是好的,就算劣质硅脂干了,也不可能开机80度,然后真升110度。 你哪典型就是风扇没有转!和牙膏没半毛钱的关系。
楼主我08年就用了还是金银花的
应急可以使用 长时间不知道 没有实践 不评论
绝对不同意楼主这种做法!以后会有隐患的!
用牙膏,还好点。我还见过,用502,哥俩好的呢。
我只用过一回,一朋友,自己拆风扇,把CPU拔下来了,卡子没掰开,就往里装CPU结果针弯了,他挑了,结果断了几根针,我于是把他CPU拿去补针,补好后,我拿去给他装,结果忘了硅胶了。还是选的冷酸灵牙膏啊。

网友:
楼主纯粹是来混分的,搞个1155针新主板点点牙膏来混积分
朋友,等着吧,3天见效

风不可挡 -5 严禁灌水

网友:
很久以前就已经用过了,不过,味道久了就不好闻了

网友:
短时间用牙膏是可以的,时间一长就会干掉

网友:
94 过断时间,客户又得回来找楼主麻烦~~

网友:
太牛了,勇于尝试

网友:
牙膏用不了几天就干了,到时温度会又升高的。

网友:
我想应该用了多久吧。又要出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中华”牌牙膏来这里做广告!呵呵

网友:
  牛B 牛人 牙膏当硅胶用!!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哈仔

网友: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我也实践了好

网友:
敢于创新,无话可说。

网友:
牙膏哪能和硅脂比啊,这样只能临时解决问题,看上去广告成分比较大

网友:
牙膏当硅胶本来就可以用的,这也不算稀奇!

用不了多久

网友:
很快就会干的,LZ不是搞专业维修的吧?是我做的话我过对面同行借都借点硅膏了

同意楼主: 3.5 反对楼主: 3.0

网友:
短时间应急是ok,但长时间还是会跟原来状况一样  !

网友:
牙膏时间长了就会干了,应急还是可以.

网友:
很多年前就 用这个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