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立160硬盘变成30G了

楼主(2012-09-02):
我的日立160硬盘变成30G了,用分区工具检测说分区表损坏,然后点更正也还是不行,分区表修复也不行,我怎么才能找回损失的部分呢?

网友:
这个又不是分区的问题,你先低格一下试试,不然的话,就是什么病毒之类搞的,我也没有办法,但是肯定可以恢复的

网友:
先低格一下。不行去修硬盘啊

网友:
MHDD 擦除下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看看HPA灯是否亮,如果,HPA灯亮的话,表示容量被截取了,用NHPA恢复就好了,如果,HPA灯不亮,就是固件有问题了,写好固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