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风扇不转

楼主(2012-09-02):
今天修了一个航嘉电源,扯开看了一下,觉得无大问题,就通电测试,量绿线对地有6.8V电压,正常。强行加电风扇不转,查基本元件都正常,换过LM339和7500B无果啊!!!苦恼,请高手赐教!

网友:
基本的测量都没有,怎么说啊,绿线对地6.8V明显高了,还说正常?
查7500的电源电压,8  11脚电压

网友(点评):
空载6点多啊!!!

网友:
7500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绿线对地应该是5伏。

网友:
修理电源还得从最基础的东西学起,开始是怎么换电容。。。。。。

网友:
楼主换芯片倒是勤快,基本的电源维修要点却一个都不准,待机5V和绿线电压通常在5V左右,不会超过5.8V."强行加电风扇不转"是指短接绿地线吗?楼主应该再表述清楚一点,电源不起动应该先查推动部分,如二楼说的,还有推动三极管

网友:
我晕,绿线6.8v还叫正确,正常应该在5V,换了还是这样,再查下7500的4脚前面那个三极管和电阻

网友:
我的怎么4V不 到呀,不懂?

网友:
言之有理啊!我量几个电源绿线对地都是那么大,可能是表不准吧!是绿线对地强行启动啊!三极管我查了,不然我怎么换芯片啊!

网友:
应该是万用表不准影响测量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