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N520E 温度过高维修 通病

楼主(2012-09-02):
前几天客户来让装一个系统。七彩虹的板子,显卡,4800+。装完系统测试OK 客户拿走。过俩天客户说老死机,关机。问的过程中客户说看里边脏自己清理过
。CPU风扇拆过。所以让客户自己弄点硅脂处理了一下。在过俩天客户打电话说故障依旧。没法了说你搬来吧。第二天客户搬来。
测试看还是CPU温度过高引起的关机,死机。CPU开机就50°。拿鲁大师一测试立马飙升到80,然后继续上升关机保护。二话不说。拆盖。拆CPU散热器。一看嗯。客户没装好。涂硅脂。上散热器。上盖。本着负责的态度在测试一下吧。。。。。。。。。。。。无语了。CPU温度是有点下降。以前顶1分钟。现在2分了,故障没消除呀,没法交差。散热没做好?
拆盖,拆散热器,换个好点的风扇散热器。涂硅脂,然后测试,1分,2分,温度飙升至80°,3分还是80度,4分82度,嗯可以交差了,正在准备断电关机上盖的时候,温度飙升断电保护了,无语,摸了一下CPU散热器温度不高呀。温控电路坏了?
拆机。掏主板。正在准备找温控电路时。想先刷个BIOS吧,BIOS好刷,在官网上找BIOS,嗯嗯,,官网上的BIOS,1009版本的写着解决COMS放电以后CPU电压过高问题。眼前一亮呀,下载,刷BIOS,OK 装机 开机,哈哈温度只有27度了。。点开温度压力测试,1分,2分40度,3分还是40度,10分钟以后还是40度左右,故障解决,
通过在官网上看BIOS的更新版本发现 七彩虹的C.N520E 有好几种 不过都有此通病。就是COMS放电以后CPU电压会升高,CPU温度过高,都是有事先上基地查资料,看到没有,就发上来,给大家说一声,少走点弯路吧, BIOS: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拔CMOS电池会影响CPU的温度,

网友(点评):
比较小,但人家官方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了。。那就很明显啦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温度跟BIOS有关系?

网友:
哇哦,这帖子好,楼主思路很活跃啊,学习了。经验值+10
这要是跟温控干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

网友:
遇到这种活真好,动脑不动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办法了返厂了

网友:
本来就想干温控的。不过是想刷个BIOS 简单才试的。看到BIOS的更新说明才知道了。。。要是照维修思路。。。。。不好说了

网友:
恩,不错的经验,下次知道了

网友:
这个可以啊

网友:
这是个方法,可以借鉴。

网友:
办法可以借鉴一下 谢谢 七彩虹的板子无爱啊

网友:
原来刷新BIOS也能解决高温,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基本都报废了  可惜了    今天看了这贴  眼前一亮啊   谢谢了

网友:
你把CPU电压调低点就好啦!
AMD 一般是1.3V-1.4V 你调到1.15V保证温度低!

网友A:
遇到几块技嘉520上5000+温度很高的上别型号的U没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AMD的机器就是热啊。

网友:
我有个板子也是温度高。换风扇都不行。。
现在有思路了。谢谢楼主。。

网友:
方正的bios 一般分6种有些更高,分别是带保护卡、不带保护卡、对应操作系统、不对应操作系统、还有各类温控的类型保护卡()1.统一温控、65W温控、85W温控等等

网友:
有机会时时

网友:
支持,华硕的M2N系列的主板就有这个问题,10年时候我们还专门发了一个通知,提醒刷BIOS解决CPU温度高的问题。

网友:
好经验啊。一直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原来都是BIOS里面降电压,换风扇才搞定的。还没有试过刷BIOS的情况!

网友:
我碰到几台,换CPU就OK,最后只能叫客户换CPU。

网友:
CPU坏了也会这样温度高

网友:
又学到一点经验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有些板可以刷,有些板刷了没有用,O(∩_∩)O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温度和bios有关还有点疑问

网友:
呵呵 这样也行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虽然没遇到过,但以后这种情况会多注意了!

网友:
维修电脑都很多年啦,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几块技嘉520上5000+温度很高的上别型号的U没事,不知道什么原因

双核5000+ 5200+温度都比较高,u的体质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应该顶

网友:
用电的东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谢楼主分享.精华阿,以前遇到都没解决的办法都是直接叫客户换板的..

网友:
这个确实没遇到过,以后要仔细了!  我开始也觉得是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核5000+ 5200+温度都比较高,u的体质问题

的确,抽屉里横着上述这些坏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