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投影机T069 主板求助

楼主(2012-09-02):
图中2号位置的场管烧了,跟1号的型号一样 是W876N06T,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换,或者哪里有卖

网友:
我也不会看这东西,知道是NPN 还是PNP就好办了

网友:
你上淘宝去看看,应该有的

网友:
很有可能电源管理芯片也有问题

网友:
淘宝没有,电源管理芯片没有问题,因为另一个场管没烧

网友:
不就是依飘画葫芦吗,淘宝上多了,

网友:
用在投影机的那一部分,才能分析用什么管去换.

网友:
用个1117换

网友:
既然型号知道了,查下元件的资料,不就知道什么可以代换了么。。。

网友:
从卖家那里找到了,现在等芯片回来了

网友:
60V 6A N沟道.很多都能代换.

网友:
淘宝上面一搜一大堆

网友:
PMD1000构架的电源,你买到估计也无济于事了,主控肯定也挂了。里面带程序。

网友:
版主,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或者哪有主板换

网友:
先不急着买管子,摘下pmd1000,打一下5个电感的阻值,随便一个小于90以下的,那这个板不用修了,浪费表情的。

网友:
至于那个调整管,随便找块烂主板,N管,一抓一大堆。运气好你的这个板子只是烂了PMD1000和1.2V的dc-dc部分,要是负载也干掉了,那就恭喜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明天再试试,有什么再问你

网友:
各大电感均在500以上

网友:
pmd1000结构的dc-dc,烧本身电路外围一定要查清楚,万一上电再失控后悔来不及。

网友:
我再仔细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