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AD总线是不是上假负载才能测到。!

楼主(2012-09-02):
CPU的AD总线是不是上假负载才能测到。!

网友:
如果不上假负载,那么就得把CPU的所有引脚定义都背到。

网友:
AD线上的是假负载  怎么用示波器判断CPU的好坏

网友:
判断CPU的好坏  用示波器打AD线上的数据流   数据流是不是波形

网友:
我上的是假负载 才能测到AD线   判断的应该是假负载的好坏

网友:
和判断真U 的好坏有关系么?

网友:
上负载是最方便的方法

网友:
ad线不上cpu上假负载示波器不会发波的

网友A:
一般是找到ADS#阵脚  插上CPU 从ADS#针脚处飞线 测有没有波形
CPU好坏 一般是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找到ADS#阵脚  插上CPU 从ADS#针脚处飞线 测有没有波形
CPU好坏 一般是代换

这样的还真没飞过 可以说下怎么飞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还真没飞过 可以说下怎么飞么、

同求,谢谢。

网友:
我还是建议用替换法?因为飞线太麻烦!

网友:
还是建议用假负载,也不贵

网友:
假负载有嘚

网友(2012-10-12):
一定得要用假负载

网友:
  嗯嗯。 知道了。 测到了。

网友(2014-05-29):
这个要好好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