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7V+ 显示器 按键失灵(修好了)

楼主(2012-09-02):
AOC 197V+ 显示器 按键失灵,开头发现开关机键失灵,后来发现除了MENU 键,其他按键没反应,另外按MENU键,菜单不停在跳,也自己不停作出选择,很难停下来,按键开关拆开来看过,测量发现没什么问题!

请问各位DX,是什么问题呢?下面这显示驱动板:

在得到各位热心的兄弟帮助与提醒下,再次仔细测量按键,发现有一个按键短路,用WD-40清洁一下,居然清洁干净好,不用更换,马上交付使用,谢谢热心的兄弟!

网友:
把上面的按键全换了试一下

网友:
明摆着,有个按键坏了,相当于那个按键一直按着,所以其他按键就无效了!

网友:
换键,不行全换

网友:
按键漏电!

网友:
按键短路  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非常多谢兄弟的提醒,确实如此,有一个按键短路,后来清洁后,使用正常了!

网友:
再次多谢各位提供回答的帮助好的兄弟!

网友:
冠捷的按键坏的几率不小!

网友:
WD-40这么好用呀

网友:
要全换的 不然 会再发生的

网友:
先试一下,不行再换,结果可以了,原来也不是短路为零,是有一定的电阻,估计有灰尘等,清洁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样问题最好更换新开关。

网友:
靠着问题不值一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