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S6982AS FDS6986AS能互相代换吗

楼主(2012-09-02):
FDS6982AS  FDS6986AS能互相代换吗

网友:
可以换,管子的脚位一样,都是双n mos的

网友:
我测量了一个废板上的好几个FDS6986AS,它的两对D级之间有二极管单向通特征,替换上之后可调电源电流达上限5A,而原来的FDS6982AS换上电流正常,它的两组D级之间测量不通。是不是,这两种不能替换呢。

我不是太懂电子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