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显示器电源板上的脚位功能

楼主(2012-09-02):
如题:1.  M/S
           2. DIM
谢谢!

网友:
M/S  开关  DIM 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拿一块LG高压板看了下,有3条线的,开关线是ON,M/S就搞不懂是什么了,等高手回答。

谢谢你的关注,我的有:
1.ON.
2.M/S.
3.DIM
后面两个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