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m56s-s3主板的bios,要编程器用的

楼主(2012-09-02):
如题。
是编程器能用的bios,不是官网下载的软刷bios。

因为前两天在线刷新bios时没注意断网了(在旁边看书),一路回车,结果刷了一个损坏的bios文件进去。

现在这块板子启动,键盘灯也不亮,软驱灯也不亮了,可以说什么也不识别(应该是Boot Block引导块也损坏了)。所以没办法软刷了。只好用编程器硬刷。手里没有可用的bios,也没有类似的板子可以替换bios芯片,所以诚心求助。

网友:
官方分离BIOS,解压后可用编程器直接刷。

网友A:
看了一下,文件和官网下载的文件一样大。是不是编程器刷的bios和awardbios软件刷的biso文件是通用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文件和官网下载的文件一样大。是不是编程器刷的bios和awardbios软件刷的biso文件是通用的啊?

BIOS芯片的文件都是一样的,只是官方下载的文件经过处理,一般使用于系统下刷或者DOS下刷,我们从中找到BIOS文件即可用编程器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的文件都是一样的,只是官方下载的文件经过处理,一般使用于系统下刷或者DOS下刷,我们从中找到B ...

谢谢。我明白了。请问,分离的工作复杂不复杂。有教程吗?
如果不复杂,我也想学学呢。看百度介绍都是通过16位文本编辑软件来分离官方exe文件的。我看见技嘉的exe文件用解压缩软件就能打开(winrar或7-zip)里边就有bios文件和刷新程序和批处理。
如果复杂,那就算了。用用现成的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明白了。请问,分离的工作复杂不复杂。有教程吗?
如果不复杂,我也想学学呢。看百度介绍都是通 ...

论坛有,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等编程器到了,马上试试。
问问买的几十元的通用编程器能不能搞定?

最好买个贵点的,便宜的有些BIOS刷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买个贵点的,便宜的有些BIOS刷不到呀。、

买回来了。看说明是支持的。
但是试了下,无法识别芯片。信息全是显示$ff
不知道是芯片坏了,还是编程器是坏的。
我用万用表量了下编程器接芯片的管脚。发现sop8管脚的1、2、3、4脚之间是短路的,5、6、7、8之间也是短路的,请问正常是这样吗?还是编程器坏的。

网友(2014-05-17):
技嘉官方下载的文件,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的吗,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的文件都是一样的,只是官方下载的文件经过处理,一般使用于系统下刷或者DOS下刷,我们从中找到B ...

技嘉官方下载的文件,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的吗,确定??

网友:
店里还有好几片技嘉主板,之前刷官方BIOS不行丢在一边,
难道技嘉的BIOS真的要先分离,才能用编程器刷吗?求解。。
哪位。。。知道的,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2014-12-31):
也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在官方下载的是后缀名为版本号的 比如f6 f7什么的
难道不能直接刷吗?

网友(2015-02-11):
刚好需要,我的是卡在开机画面,不知道刷过后会不会好

网友:
官方文件解压就好了 还“分离”听起来挺专业

网友D(2017-02-18):
小白,求楼主解释一下,我也没弄明白,楼主弄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求楼主解释一下,我也没弄明白,楼主弄明白了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437-1-1.html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