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西尔特580U对WINBAND 25AX80或MX25L8005能读不能刷写的现象?

楼主(2012-09-02):
近日修一块华石M2N68-AMSE主板,为不过内存,测试内存条件一切正常,刚想用580U刷写MX25L8005芯片时,读保存正常,而无法刷除与写入。刷除时间0.5秒就过了,数据仍在。于是在怀念芯片损坏,在手上的十块ISP BIOS芯片主板上拆下BIOS芯片进行刷写,均出现一样的现象,无法写入与刷除。请问各位这是580U坏了还是芯片本身进行了加密的现象?我记得以前刷写过是正常了。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
继续求解,谢谢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可以读不能写!
但一般只要先点编程软件左边的:protect.....然后再点下面的UNPROTECT
    然后再写......就OK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可以了!
兄弟试下吧.

网友:
UNPROTECT是解密,我试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