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压上齐后 还不开机 怎么测量

楼主(2012-09-02):
我是新手 想问问 各位大哥 笔记本电压都上齐后 CPU电压都有了后 ,还是不能开机怎么判断 南桥 北桥显卡时钟芯片 CPU 哪坏了? 怎么测量?

网友:
查时钟 复位撒

网友:
怎么测  CPUPWRGD    PLT_RST#   CPURST#  最后这几个信号 。

网友:
CPU的供电可能不是1.3伏,这个非常有可能

网友A:
你的不开机是指不触发还是不亮屏。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不是这几个条件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查什么

网友B:
你开玩笑  在没有开机处于待机状态下CPU电压怎么会产生呢  如果有CPU电压那一点是不对的

网友:
软启动的故障不好修的

网友C:
估计楼主说的是不跑码。不跑码就太多可能了

网友D:
全部电压起来了。。可以先刷BIOS

网友E:
CPU_PG  CPU_RST在假负载上比较容易测到   PLT_RST在无线网卡的22脚可以测到

网友:
你们修过 电压都上齐  还是不亮  怎么修的

网友:
我想问下 时序最后几个信号 怎么查  或怎么判断 电压上齐 最后的信号哪个不正常 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_PG  CPU_RST在假负载上比较容易测到   PLT_RST在无线网卡的22脚可以测到

没有别的办法吗 有好点的窍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部电压起来了。。可以先刷BIOS

太高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说的是不跑码。不跑码就太多可能了

你说的不跑吗 是用 故障测试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开玩笑  在没有开机处于待机状态下CPU电压怎么会产生呢  如果有CPU电压那一点是不对的

开机了电压上齐了  还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开机是指不触发还是不亮屏。

不亮。怎么查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