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检不到网卡,求教高手

楼主(2012-09-02):
     客户送来一台DELL640M说是不能上网,一开始以为驱动不对,进入设备管理器一看只有一个1394和无线网卡的驱动,没有网卡驱动,做下系统试了下还是没有检到网卡,那先拆开看看硬件。
     看到网卡是BCM4401KQLG ,还是先测量下周围的电容电阻,没发现问题,只有换个芯片试下了,于是找到一个BCM4401KQL 和原来的差了一个G。。。。换上去检不到网卡,难道是换得不对,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个BCM4401KQLG 满怀希望换上还是没有检到,没办法黔驴技穷了。

网友:
查网卡芯片和MAC地址芯片的工作条件,以及网卡芯片与南桥之间的SM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做南桥吧

网友:
你看看bios 设置 里面 是不是 把网卡关掉了

网友:
修好了,还是BIOS里的网卡关闭了。绕了个大圈子,真是太不细心了

网友:
稍微查查在干南桥吧。。网卡供电,时钟。复位。。。确定没问题再搞南桥

网友:
无事不做桥,网卡还没排除,就做南桥,这圈子是不是绕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