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最重要的是什么?

楼主(2012-09-02):
除了备份资料外

网友(点评):
最重要的是让客户觉得系统运行快、好用,这才让能客户满意的付钱!

网友:
那要看你用什么装的了!用一键装机就没有什么麻烦

网友:
最重要的当然是问客户有资料没 确认能不能装

网友:
顾客的上网帐号密码先保存起来最重要,不然顾客要是不记得帐号密码的话做完系统很麻烦的.然后询问顾客C盘有没有重要资料,机子上有没有安装什么特别重要,而且比较特殊的软件.比如某些很难从网上下载到的专用软件.

网友:
      常识性的问题

网友:
还要备份驱动呗!要不满世界的找驱动,多烦!

网友:
装机关键在硬盘分区,很多人用不同的软件分区,其实安装后使用的效果也不一样的,硬盘族大小可以提高速度和兼容性,闪存也是,格式不同效果也不同

网友:
看客户要求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纠结。最重要的是U盘!嘻嘻

网友:
先用PE进系统把有些密码用记事本保存到除C盘以外的盘。后备份一下C盘。在重装系统!

网友:
最重要就是把东西备份好
安装破解注册都很简单的

网友:
本人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先备份系统(即C盘),如果硬盘损坏或有重要文件或要求重新分区就要备份资料(即其它盘),然后就是客户需要什么应用软件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不好回答,

网友:
客户资料  驱动  正版激活  兼容性

网友:
肯定是数据啊

网友:
最重要的是客户出多少钱.钱多装全点.钱少只装系统自带.

网友(2012-10-19):
看客户要求了

网友:
1.备份客户资料
2.重写MBR
3.手动清除AUTORUN病毒
4.新笔记本手动注入SRS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