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神舟A560不加电故障。万分感谢。

楼主(2012-09-02):
本人的神舟A560不加电,情况如下3VPCU 5VPCU也出来了,EC  IT8518待机时的工作条件:供电:3VPCU有。
时钟:32.768晶振起振了。
检测到适配器插入(ACIN)84脚上拉有3v高电平和休眠键信号(LID_EC#)18脚有3v高电平。
复位信:EC_WRST  14脚有3V高电平,
开关键有3V电压,当按下开关键的时候,机器没有反应。
按下开关时测量48脚S5_ON没有电压,没有出S5_ON电压就控制不了3VPCU电压转换成3V—S5供至南桥:VCCSUS3.3(3.3V待机),将5VPCU电压转换成5V—S5供至南桥的V5REFSUS(5V待机),此时南桥有了待机电压。
求高手指点EC在什么条件满足下才会出S5_ON电压?
付上EC图纸一张

网友(点评):
此机BIOS参与开机不?如果参与那就请刷BIOS。

网友:
真心看不清 有料的话直接干EC 再说

网友:
开关脚有没有高低高跳变啊?

网友A:
你说无高低电平变化。。。。看看开关呀。。。。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B:
要先看下开关到EC有否断线  在看下按下开关有没跳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先看下开关到EC有否断线  在看下按下开关有没跳变

开关有高底跳变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有高底跳变的电压

。。。。点EC 别点开关 万一断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无高低电平变化。。。。看看开关呀。。。。从简单的入手。。。。

已经量过了有高低电平跳变,开关是没有问题的。开关到EC125脚,没有短线。

网友:
有些机器还要看电池电压,电池没有电压有些机器也会造成不开机的,主要要看机器的设计思路。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虚焊的多  加下桥试试

网友D:
再回一下,楼主可以把S5_ON脚撬起来看看有没有电压出来?如果有那就说明S5_ON后级拉低,其中最大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回一下,楼主可以把S5_ON脚撬起来看看有没有电压出来?如果有那就说明S5_ON后级拉低,其中最大可能是南桥 ...

恩,我试下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南桥虚焊,加焊看看吧

网友:
EC发出的这个信号嘛?可以建议先刷哥BIOS然后在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