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31G 网卡求助

楼主(2012-09-02):
联想F31G,用户送修时说网卡不识别,拆机一看,网卡一个洞,换后能人了,可是接网线提示受限制,而且这时无线也不能用了,重装系统,在解压时死机,找高手
不识别
重装系统

网友:
应该是打雷时把网卡击穿了,你看能找到相同型号的网卡换上试试,不行的话就外接无线网卡。

网友:
我现在也有台是有线网卡不能用。查网卡工作条件是正常。黄灯不差线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