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9500gt tc512gd3通病吧

楼主(2012-09-02):
刚到手两块,9500gt卡原先测试好的开机一会,黑屏了,发现显卡风扇不转了!两个都一样,测量好现上下管都好的,这也没有保险烧,想了一下是不是控制芯片坏了apw7068查一下看看我这有没有这个片子想秒个试试!!

以上是我的想法,显卡这样坏了,按键盘大小写键还能控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点评):
思路紊乱,文理不通,像是喝高了。

网友:
我来骗分来了,不过显卡配件真难找。

网友:
先不要说啥东西坏了,还是检测一下共电,第一个是检测显存共电,,如果显存共电低,就不太正常,如果正常,,请把金母指清洗一下,在不行换个主板试试,,本人最近常修到这种卡,跑3D突然不输出,后不亮,检测显存共电变低,加焊周边元器件,搞定  像这种现像是 你的显卡那一块共电有问题了温度高,可不是核心温度高,是板子,。先准定好共电是不是正常,在来确定是不是啥东西坏了

网友:
上机测试两显卡都是 无显存供电,核心供电。

网友(点评):
查核心管共电IC 开起角是否共电。有了核心共电才会有显存共电,所以你现在要查心核控制管现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