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N-FZ37键盘连键

楼主(2012-09-02):
  索尼VGN-FZ37键盘连键 不是键盘问题,此机器不接键盘一样连键 出来的字母不定。EC换过BIOS刷了,键盘接口也换过。还是不行,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也会出现此现象。又遇到的吗?请指点,

补充内容 (2012-9-3 14:34):
问题解决了,是上面的开机键小板的 播放音乐的那几个键可能练了,洗洗烘干好了。问题差点扩大。

网友:
拿洗板水刷刷接口处,上次有个机器也是这样,刷了一下好了,应该管用吧

网友:
今天早上又搞个DV4000的键盘一个键都不能用,外接可以,最后是接口处的排容问题,换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