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E 修的很艰难 很曲折,求围观!!!

楼主(2012-09-02):
  机型:ASUS F81S
  板号:F81SE REV 2.0
     SIS 671 SIS968   ATI 显卡。
   (此机虽然曾一度想要放弃。 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很久没发帖了。  正好今天没事。  就把这个机器的修复过程帖上来了。
       修的确实很曲折——其实是经验不够 走弯路了。
        也很艰难  ——首先烧北桥 接着烧电源IC  然后又烧显卡。
    但是最后 还是被我征服了。 大笑中  ——哇哈哈  哇哈哈。。。。。。

    此机故障, 客户说雷劈的。 不开机了
  插上客户自己的电源 确实 不开机。
  插我的 恒流源。  哇塞。  咔咔咔 响啊 。
              大短路勒
     很明显 这是公共端短路
      拆机检查
裸板后 测各电感 没有直接对地的  有几个电感对地有点低  虽然有点不正常,
  再测公共端 对地15欧
(这里要说明一下。 客户说是雷劈的。 但是我检查了网卡旁边的电容 都不短路。
应该不是雷劈的,
   客户问我 怎么解释 一打雷  电脑就黑了。
  我讲:  这只是一个巧合。。)
      凭以往的经验 这种大电流 都是公共点引起的。
一般就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挂的多  上管挂的少。
所以那几个电感对地偏低 也没太注意。,
  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 直接烧公共点。
——————————杯具开始了——————————————————————
     接下来给童鞋们介绍下我的[烧鸡大法]
确定保隔电路OK后 。 断开保隔后级的保险。(怕烧到前面)
然后用一个DC头 正极接CPU上管D级  负极接 -随便 一个地!!!!
         电压19V 电流跳小 1A以内。
差点。  就看见恒流源 红灯亮起   电压一下就被拉到2V  电流到了 0.8A
   用手摸板上  没有明显发热的。?  电流不够大?
  加大电流 上到1.5A了     再摸 。发现北桥有点热。 别的没什么发热的。
  更加奇怪了。   不雷劈的么。 怎么烧北桥?
          再加大电流  2A了。
   北桥烫手了、  别的 电容 管子 没什么烫的,!!!这————
不知道怎么解释。 为啥公共点短路烧北桥?
  一时没想明白。  所以  直接取北桥了。
      取下北桥  拖干净焊盘。  再测公共点  还是15欧
无解。
   继续烧。
       这次烧出来一个IC  MAX8743 巨烫
    取下后 再测公共点   100欧左右了。
   还是不正常啊 。  这就算换个好的IC上去 也是不行的 。
肯定还有别的东东烧了。
      但是又没图纸
            上论坛逛N多帖子 都木有电路图 只有点位。
    点位  还不是  REV2.0的   是2.2的。
      纠结中。
           思考很久后  觉得再随便测测板上的原件。
    首先还是电感  阻值 依旧
  然后管子。   上下管的都OK。
      正愁勒。
突然发现 有好几电感都是  复合管。。
             顺手测了下。  有几个都没问题,
  测最后一个的时候  发现这个管子 有好几个脚通的
   唉。 发现问题了。
  取下这个管子。
  测公共点  470
  终于找到问题勒。
        料板找个管子  找个MAX8743 换上。  北桥没有。
                  想 应该能开机了。
          在兴奋中插电开机
   电流从0.03  0.08    1.XX 红灯亮了。电压低了、
  靠。 还有短路。
  愁啊, 修个机容易么我。。。
  烧北桥 烧IC 还不够么?
     ——————————有种想砸板子的冲动——————————
     冷静 冲动是魔鬼。
    静下来后  又试了几次。  还是一样
  从电流跳变来看。 应该是后级某个电压短路了。
所以  反复开机测试  只有3 5V电感  内存旁边的电感有电出来。
          不知道怎么修了。
   没图纸的话  只能修到这了。 连那里短路都查不出来,。
           多以一狠心 还是去淘宝买图纸区了,
花6块钱买的  F81SE REV2.0的点位  F80S的电路图。 只能做参考。
——————————————开始啃图纸勒———————————————————————
首先来张架构图

AMD 芯片组  ATI 显卡  就是EC不一样。
不过不要紧 基本上都差不多  做参考够了

找到前面烧的IC  MAX8743

这个IC是控制  +1.2VO   和+VGA_CORE的
   就是桥供电 和显卡供电

前面烧的复合管  就是+1.2VO 桥供电管子滴。
这个管子 上管D级 与S级穿了。。
就是说 公共点直接加到+1.2V 负载了。
  我勒个去  难怪烧鸡会烧北桥了。  坑爹啊 。
  但是 取掉北桥  换了 管子 和IC  这里就不短路了么。
怎么还有大电流?
   难道还有别的地方?
        仔细想了下。
      开机后电流 0.08 再到大电流。
应该是 电压 后级负载有问题。 并不是电感 直接短路
         由此 顺着电感一个一个排查。
   能断开 后级的 全部断开。
显卡供电断开了   3V 5V后级管子取了  都一样
还是大短路
      剩下的就是  内存了。
           查内存后级   发现内存电感后街一个 管子。
  管子没穿 但是S级  短路了。。。
           应该是这了。。。。
  看图纸。。。

这个管子 1.8VO转1.8VS的
    那就是1.8VS 短路。
   再用烧鸡大法。。。
     纠结的发现。  显卡超烫,,
   人生充满了杯具。。。。
    二话不说 干掉显卡。
            再测1.8VS 对地不短了。。。
         想。 这下应该好了吧。
    满怀期待。。。
  插电。      0.03-0.08  -0.7!!!!
   貌似没大电流勒。。
           再测测电压,
   3 5V 正常了。 后级转换3 5VSOK
        内存1.8?    没看错。,。 草  6V。。。。
             尼玛。 这是什么情况?
          再测测别的、、
CPU没有。  1.2V   显卡供电 都没有。
            都烧这样了, 还能修么?
   纠结。
  没事做啊。 还是继续修啊。
           看了下图纸。1.8V 产生

  1.8V  是由MAX 8632 控制产生的。
     毫不犹豫  利马换IC 。   换管子。 电感  电容。
  结果  依旧杯具。

  超字数了  下接二楼

网友(点评):
用19V烧短路??服了你哟。我都是从1V起慢慢调高,你上来就用19V,万一是3V 5V 的上管穿了,那不烧掉一大片?

网友:
有这么烧机的吗,用小电压烧啊,摸哪里发烫,一般都是附近的电容短路

网友:
    换了 1.8V0 的主要产生元件后,
  1.8V 还是不正常 6V
     这。。。。 很纠结啊。
  看了下图纸。 如果不是IC元件问题的话
那么问题就很可能出再反馈回路了。

   看图纸  反馈回路连了3个电阻 1个电容 1个管子
但是电路图上没有这个管子。
先测 电阻阻值。 OK
再测 管子 。 管子有2个脚是通的。
对比板上 这种管子。  判定管子坏了。
找个换上。
    通电 1.8V正常了,。
测1.V 1.8V 3V 5V  都正常了。 但是显卡供电却是1.8V?
    高了点吧,
   还是看下图纸

  +VGA CORE 反馈回路上
   跟电路图比 也是多了一个管子。
  先测下管子。 6脚的。
  有好几个脚是通的,  跟板上的 这种管子对比。
   也是管子坏了。 换了个管子。
通电、  +VGA CORE 1.02V 了
应该正常了。
         找个北桥 换上
   上CPU
电流就到0.6了
  看样子是差不多了。 显卡没现货 所以要等一天啊。
          那就先测测 主要几个信号。

PLTRST  3.3V
H_PWRGD   1.04V

H_CPURET  1.04V

顺便测了下传说中的 ADS#  1.04V
     这个ADS# 只有 从0到1.0.4的跳变
   触发 ADS#升到1.04V 后 没有拉低的跳变。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因为有看到帖子说ADS#有拉低的跳变诶?
难道测错了?
         至此维修告一段落。 等明显显卡到了 继续。

                                  求围观!!!
                      求加精!!!
                           求加分!!!!

补充内容 (2012-9-5 14:19):
此机在更换 北桥。 显卡后。。已修复。。。

网友:
以前烧鸡都是用19V   烧出来的都是电容。
        这次知道了。。 不光电容会坏。 管子坏了 会直接烧IC啊。。。

网友:
总结下这个机器的毛病。
本来客户说是雷劈引起不开机的。 但是应该不管雷劈的事 网卡南桥一点问题都没。真的只是巧合
这个机器的毛病就应该是。+1.2VO 的复合管 上管击穿 将19V 直接加到桥上了。桥供电对地一般就是10几欧德样子 所以测公共端对地值 是15欧、
公共端直接加到桥里 所以北桥烧了。
  后来内存 电压又升到6V了 而 1.8VS  也有给显卡那边供电,所以 当内存供电加到6V后经过Q9100转为1.8VS加到显卡 引起显卡烧了。
    不过 我一开始就走弯路了。 公共端大短 其实用小电压烧就好了 结果我用19V烧 彻底把桥烧废了 取下桥后 19V 就把MAX8743又烧了。,要是早发现管子穿了 烧的东西就少好多了

网友A:
楼主厉害,有你这种精神,什么机都不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有你这种精神,什么机都不怕了

谢谢 夸奖。。。。本人不胜荣幸!

网友B:
修的非常不容易,我前几天也修到一台宏基的,和你的现象一样,是电压不稳定烧掉的,结果也是换了南 北桥,3个供电芯片和一系列MOS管,还有网卡和IO,不过我修的这个机器价格还是很诱人的,13万西法,相当于人民币1560元,不知道楼主这个大动干戈有多少米米,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的非常不容易,我前几天也修到一台宏基的,和你的现象一样,是电压不稳定烧掉的,结果也是换了南 北桥,3 ...

朋友 又见了。 第一次有人给我评分就是你评的 不过是扣分,,后来你又给我补回来了。
  这台机  主要就换了3个 电源IC  一个北桥 还要换个显卡 成本只有买显卡的钱  其余都是料板上的
       剩下就是手工了 、。  报了350  人民的币啊
     你在哪做维修? 13W 西法?  哪的钱么?
  跟你不能比啊。  你修的神马机器?  1500? 够我修好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 又见了。 第一次有人给我评分就是你评的 不过是扣分,,后来你又给我补回来了。
  这台机  主要就换 ...

哈哈哈,你的记性真是好啊,那次确实是扣你分了,是因为看见一个标题后面什么都没有。
我在西班牙做,这边基本没有板换,要换页得从中国发货,所以都靠修这样价格还是很好收的,一般的小维修都是6万西法以上,同行都是4万西法以上

网友(点评):
西班牙怎么没用欧元呢 法国都用欧元了

网友(点评):
哇塞 。, 你才是高手啊,。。。 几时到国外开分店啊你。 我给你打工去。。。

网友:
还没有感觉过19V烧鸡。哪天有空了也感觉一把

网友:
雷击不一定是从网卡打进去的,电源瞬间电压波动也会烧的。我最近修了个雷击的连无线网卡都打费了,哈哈

哦 这样子说的话,。 还真有可能。。 但是他的电源是好的。。 所以不以为是雷劈啊

网友D:
这个机器就是你烧坏了。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15的情况下多数是上管OVER,居然用19V烧!!!烧鸡用的电压最好不超过芯片供电,零点几伏烧慢慢加大电流(一般电压不超过一点几伏),一安左右的电流就会发热了,即使发热慢也好过烧芯片吧。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上管 挂了以后。 客户自己已经用电源试着开机过了。。 客户是自己用电源开不到机才给我修的。 这种情况下 。 我就算不烧。。 这个机子的桥也挂了。 只是不知道显卡会

网友:
遇到电源短短,首先确定是大规模还是单路电源,比如,3.3V对地短路,是否1.5,1.2,12V,5V等有没有也短,
再各电源之间有没有互短,比如3.3对12V等,再者看是短死还是变值,比如3.3V正常对地300欧,现在为20欧,或直接0欧
这两个区别判断就不一样,再者,烧机对电压的要求更是要注意,3.3V short你若用19V去烧的话....
这样很危险,万一直接烧开,电压一上来,直接烧板,再者,有些短路,
比如不是短死的,如,3.3V对地5欧,这样,你若直接单加3.3V去年烧,因为很多CPU或ASIC都有多路电源,
单加一组源本身就会给CPU或ASIC造成很大的电流,且本体发热,其实这个CPU或ASIC本身是OK的。
你那样修板,,,,直接扔地上算了..

网友:
谢谢, 确实没注意。 以前都是测下没对地 就不管了。。

网友:
坏桥坏管子的基本上还是好修的。。。怕的是6150和mcp这种乱玩意,成本高风险大客户还人为你坑他。。。

确实,。。 成本大了的话 ,都不好修了。

网友:
大短维修,我基本不用烧鸡法,断电路+一个个摘除法,十拿9稳,没有扩大故障的风险

网友(点评):
电感 没有对地。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请问。你怎么断? 还是把所有电感后级跳线端开?再烧 更好点?

网友:
烧机法有时很容易坏别的好得元件,不烧一个一个去查又很是费时间。谁叫一组电压一般都会去好多地方供电呢/

这确实 是一个纠结的问题

网友:
羡慕楼主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就是你烧坏了。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15的情况下多数是上管OVER,居然用19V烧!!!烧鸡用的电压最好不 ...

切  该死的逃不了 15欧用1伏能烧个啥

网友:
我还没用过烧机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