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不开机,新手帖。

楼主(2012-09-02):
今天接了两台HP CQ42的机器,问题都是不能开机。板号DAOAX1MB6F1 REV:F, HM55的桥, I3独立板。第一台是CPU电源芯片处进水,烘干处理后上电有待机电压出来,EC有S5_ON发出。因为CPU电源芯片处进水,把有氧化的电容都换了,电源芯片加焊。这样弄了下居然能开机了,试了几次都可以。但装上D壳一试,又开不了机,把CPU电源芯片换了还一样。第二台是上电有待机电压,EC有S5_ON发出,按开关,按个3次的样子能触发一次,但电流跑到1.6A时,就马上断电。再开还得按个3次的样子。因为断电时间太快,其它电感电压也无法测量。两台机器S5_ON都能发出,但MAINON和SUSON都为0V。有些问题我还不懂,不知道这两个信号是开机前发出,还是开机后发出。在此求教了。 HP

网友:
修一台花了多久呀

网友:
HP的机器会挑电源,国产的原装的我都换了试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像是保护的样子

网友A:
两个信号是开机后发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信号是开机后发出的

哦,那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那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只能一个个查了 先看开关到EC 有跳变没 有的话 EC到南桥的有吗  然后就是南桥发给EC的SLP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一个个查了 先看开关到EC 有跳变没 有的话 EC到南桥的有吗  然后就是南桥发给EC的SLP信号了

开关到EC的有跳变,EC到南桥的量第几个脚啊?

网友:
把EC拆了处理干净重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
换个IO试试撒

网友:
先测量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然后量待机电压  再看看IO的工作条件  然后再看信号

网友C:
按照时序修吧 第一台应该是你没装好 裸板都正常不可能装上不正常的 估计绝缘之类的  第二台MAINON是在SUSON开启SUS电压之后回复PG才发出的  都是触发之后才有的电压 楼主说了 按3次才能触发 而且SUSON没电压都一点几安了 个人怀疑有短路存在

网友:
这两个信号肯定是开机后由EC发出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时序修吧 第一台应该是你没装好 裸板都正常不可能装上不正常的 估计绝缘之类的  第二台MAINON是在SUSON ...

第一台现在是裸板试都不行啊。

网友:
仁宝的板子有点火回路不知道楼主这道么?就是开机4秒掉电

网友:
那两个信号是开启后偶的

网友:
应该是保护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