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5 耳机插孔问题

楼主(2012-09-02):
Compaq515 耳机插上后无声   是不是插孔旁的电容坏了?

网友:
耳机没坏吧

外音还有吗?

网友:
插音响有声音么?看看是不是声卡坏了。

网友A(2017-02-23):
我的问题是外音正常,插耳机完全无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是外音正常,插耳机完全无声音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耳机插孔损坏,再查一下功放部分